楼主(2017-12-03):
我们现在有个110KV变电站,南自的综保和后台,想改为无人值守(当然在调度室要有人看守,并且能实现远方操控),需要做哪些工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plc加远程模块之类的

网友B:
现场要装摄像头方便调度室监视,消防设施要过关。
配电室到调度室距离有多远啊?有线通讯还是无线通讯?
现有设备情况决定要增加些什么?……

网友C:
需要有
1,远程画面监控。
2,电流电压检测。
3,电缆温度测量。
4,远程操控各个断路器。
5,一般用PLC或工控机进行采集数据及远传。

网友D:
如果单纯的变电站还不算复杂吧,最基本的巡检项目的传感器肯定是要有的

网友E:
看到有人说用PLC,其实是多此一举……你变电站本来就有操作后台。你只需要配上数据交换设备,距离远的话要转光纤基本上就完事了……保护装置本身自带通讯功能的……唯一要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的通讯规约问题。

网友F: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工程。直接联系成套厂家询价,汇报给领导,估计至少也要准备六位数的预算吧。

网友G:
联系原承包商,让他们提供技术方案,大家三言两语的建议没实际用途。

网友H:
变电所内南自那一套自动化系统就功能强大,消防报警部分可以通过通讯传回来,各个主要的点加好摄像头就可以了

网友I:
摄像头加消防报警,加后台服务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电所内南自那一套自动化系统就功能强大,消防报警部分可以通过通讯传回来,各个主要的点加好摄像头就可以了
视频系统需要单独传输码?

网友H:
回复 楼主:
需要的,南自的是单走的一套,监控就全部进入监控网段网络

网友J:
这个首先将有自动化监控的全部通过网络传输,没有的通过加装相应采集仪表汇入系统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电所内南自那一套自动化系统就功能强大,消防报警部分可以通过通讯传回来,各个主要的点加好摄像头就可以了
视频系统需要单独传输码?
现在都是网络高清监控系统了,以我们23路网络高清视频监控系统为例,需要组建千兆网络,实时传输带宽使用率约为15M/秒。普通的家用级百兆网卡都是瓶颈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A:
我们35KV变电站自控不是用PLC的

楼主可以参考DL/T 5103-2012

网友L:
变电站里基本用不到PLC设备 ,至少我还没发现。各保护装置都有通讯功能,而且配电设备集中在一次、二次配电室中 ,远一点的都用光纤进行通讯 。

网友M:
要有数据采集,还有视频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