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9300参数

楼主(2017-12-03):
伦茨9300-EV原机参数调乱了,恢复出厂值OK之后,单独给伦茨上电报故障ERR trip(无编码器外部错误)那位师傅会设伦茨参数?要求C0025=1无传感器速度控制,外端子控制模拟量给定,在此谢过,邮箱lf2039952@qq.com也可以付费索取。

楼主:
论坛有,我仔细看下。

网友A:
操作面板是可以保存参数的,为什么不存一份呢。

楼主:
原参数没意义,我要维修测试用,探索2天了,收获不多,温检,编码器外端子信号一度屏蔽成功,还差个模拟量,谁知断电复位后EER TRIP又来了。

网友B:
把c586改成3 就不报警了

网友B:
应该是c581改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