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3):
如图所示,并行两列程序,右面一列运行正常,左面会卡住,当卡在30步时候,12、13步会执行两次,请教几个问题?
1.如图所示,两列程序会每列单独顺序运行吗?
2.如果不能,是否需要分成两个步进梯形图。
3.当在30步卡住时候,为什么12、13步会执行两次?
4.证实了3轴时候在指令下方用M8029会出问题,图3所示的M162作为合并分支辅助继电器,不动作,所以卡在这一步,
导致12、13步会执行两次
5.同轴的DSZR指令在一个程序可以使用两次吗?
程序以上传。

网友A:
M8000直接驱动定位指示不好吧,完成M8029动作后定位指令未断开。卡在30步可能是状态未转到s30,s11未复位,所以s12、s13会重复执行,可在s30前加一个中转状态,确保s11复位。

网友B:
不建议使用步进指令编程,很容易出错。步进编程适合比这个更简单的动作。

网友C:
两轴使用没发现这问题,可能没把上一步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使用步进指令编程,很容易出错。步进编程适合比这个更简单的动作。
Fx3GA-40Mt 刚打电话问客服她说每个轴不高于100K就可以,我记得好像是总体不超过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00直接驱动定位指示不好吧,完成M8029动作后定位指令未断开。卡在30步可能是状态未转到s30,s11未复位,所以s12、s13会重复执行,可在s30前加一个中转状态,确保s11复位。

程序到s12时候不是会自动复位S11吗?

楼主:
程序上传在一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00直接驱动定位指示不好吧,完成M8029动作后定位指令未断开。卡在30步可能是状态未转到s30,s11未复位,所以s12、s13会重复执行,可在s30前加一个中转状态,确保s11复位。

程序到s12时候不是会自动复位S11吗?
并行S12、S30都驱动后才复位S11

网友D:
搞不懂你为什么会出现13-20,15-21这样的并列块出现,可以将13和20放到一个块里,15和21放到一个块里。

网友D:
1.如图所示,两列程序会每列单独顺序运行吗?
是的,单独顺序运行原因到后面会直接跳到上面的11或41!像一个圈,到下面会上来。
2.如果不能,是否需要分成两个步进梯形图。
当然也可以会成两条步进梯形图
3.当在30步卡住时候,为什么12、13步会执行两次?
把13-20合并到一个块里
4.证实了3轴时候在指令下方用M8029会出问题,图3所示的M162作为合并分支辅助继电器,不动作,所以卡在这一步,
导致12、13步会执行两次
尽量不要用m8000做为触发条件,动作完成后最后是把触发条件断掉,M8029是一个脉冲信号,所以后面的线圈最好用SET M162,再说一次不要用M8000做为触发条件,因为触发条件为ON,有可能导致这个输出点的下个脉冲指令无法启动。
5.同轴的DSZR指令在一个程序可以使用两次吗?
应该可以!

以上所言,如有不准,请参考三菱管方相关手册。

其实所有的问题可以打电话给三菱的官方技术支持 400-821-3030

网友E:
S12,S13下面加两个步,你为S12与S13执行完成后转移至等待状态

网友D:
三菱自动化官方网站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

网友F:
我不用SFC,就是梯形图和C语言编程,其余不用
例如信捷我是梯形图与C混用,GE的我用C编程,其余基本都是梯形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回复,这几天公司搬家,没有上,这几天按照你的建议试试。

网友G:
可能是语法没有写对,你把30步不要写到SFC里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