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3):
三个插针,是15V、0V、0V呢???还是15V、0V、-15V???????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电源电路,整流滤波电路的结构,应该可以看出的。

网友B:
跟一下电路板吧

网友C:
0V,+15V,控制信号端(高电平工作,低电平关断)

楼主(2018-01-23):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