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3):
ABB ACS550变频器,在热电厂的项目的使用,不知是不是浮地电网,EM1  EM3要拆么

===================
给电厂出渣机做个项目,用到了ABB ACS550变频器,及其它仪表和PLC做RS485通讯,,可是现在需方自己都搞不清是什么电网,,,这种情况下:
1、为了安全,干脆就拆了EMC,,但又担心到现场给 PLC通讯造成干扰。
2、如果不断开EMC情况下,不接变频器的PE线的话,如果是浮地电网安全么?

网友A:
有高阻接地和低阻接地,看现场系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高阻接地和低阻接地,看现场系统图。

给电厂出渣机做个项目,用到了ABB ACS550变频器,及其它仪表和PLC做RS485通讯,,可是现在需方自己都搞不清是什么电网,,,这种情况下:
1、为了安全,不干脆就拆了EMC,,但又担心到现场给 PLC通讯造成干扰。
2、如果不断开EMC情况下,不接变频器的PE线的话,如果是浮地电网安全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看设计规范吧,不要想当然的做

网友A:
叫需方提供电源系统图,这个肯定有

网友A:
如果是辅控系统的电源一般也是接地保护系统

网友B:
这类问题,如果是我,会打电话到现场确认电网制式。要么就对客户提出要求。其实只要不把N线(零线)引入,变频器系统单独接地,EMC还是要接的。

网友C:
国内电厂低压厂用电是三相四线制T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