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3):
我现在遇到一台AB400   250KW的,整机上电显示AB的全名,按任何键无反应,初步判断为电源供电不正常,把整机拆下,通R.S.T380V,也通540V直流,还是老样子,检测发现风扇板上面的降压变压器有问题,后面更换了一块风扇板,面板有显示报F70,后面发现需要380V和540V直流同时通电,面板才能进入初始化,把故障屏蔽了,启动报风扇故障F8,又屏蔽 ,运行正常。装整机通电还是显示AB全名,测量DC+DC-之间电压为0V。奇怪拉,可控硅没有坏,预充电电路没有工作,拆下板子检测没有异常,发现可控硅触发电路没有触发信号输出,用示波器也没看到锯齿波,很杂的波形。也没有哪个元器件坏,跟着板子线路到了一个芯片就没有了。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

网友A:
ab400的好久没上手了,记不起了。ab1336系列的充电是一张单独的脉冲触发板,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充电电阻先给主板提供工作电压,当这个电压达到一个阀值时,主控板给出一个电平去控制触发板,触发板才输出触发脉冲驱动可控硅,功率母线电压建立。
abb就不一样,abb直接从输入三相取样整形,然后用这个同步头去触发半桥触发,原理简单,控制更简单,皮实耐用。以前我修ab1336系列的,考虑成本问题,就用abb的触发板改,非常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换了一块驱动板测试,上电就报F3,有时运行报F3,查看母线b005为569V,d326为0V(故障时母线电压)。说明可控硅已经工作了。这个现象是不是主板有问题。拆下机子我用指针表测量可控硅触发极,其中R相为1.2V AC,S相为1.4V AC,T相为2V AC 。用示波器测量,用两个夹子夹住控制端子,上380V给电源检测板的时候,有正半波导通的波形,再上直流母线540V时,下半波导通,只有T相2V这个是这样现象,其它两相一直是正半波导通。
这是上电后报的故障

这个是刚通交流380给电压检测板的时候,可控硅触发极信号

这个是通了交流380和直流540后,测量可控硅触发极的信号,但这只是T相的信号,其它两相通电完全的触发信号和刚通交流时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通交流380的时候,可控硅有一个延时导通时间,等母线电压建立起来后才完全导通,但是这个现象好像只有T相是这样的,其它两相就一直处在可控硅延时充电状态。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确定可控硅触发信号这样是正常的,原来是主板还有问题,更换主板试机正常。

网友B(2022-03-21):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确认一下最后是换了一块主板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