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和三菱通讯

楼主(2017-12-04):
大神帮忙看一下哪里问题?三菱fx3u-64mr和威纶mt8102ie通讯不上。

楼主:
接线是屏12345plc47123,屏的口是comb。

网友A:
编程口连接不需要设定的
连线正常都是有现成的。触摸屏手册也有做法图。很容易连接的。

楼主:
不是这个接法吗?

网友A:
不是你把三菱编程口的针脚顺序看反了吧

楼主:
没有看反已经查过几遍了。

网友B:
买屏的时候配一条就没这事了

网友C:
感觉你的接线图不对,威纶的屏不是所有COM口定义都一样。上一帖已有人贴出了图片,COM2端口,通讯设置前的√取消。

网友D:
通讯口有插对吗?

网友E:
协议不对吧

网友F:
你这个这是接编程口是可以的
但你用BD,设置的协议就有问题了

网友G:
感觉维伦铜的屏幕最不好用,好繁琐啊  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