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问题

楼主(2017-12-04):
论坛大神多,特别xquan大神。特请教一下,该890D这个挡位乱了,怎么办?有时转动旋钮又正常。不太会搞,以前尝试修过几个表表,都失败了。
20Ⅴ档变成毫伏档,一测量就超量程。另外请大神推荐,200元以下比较不错的表表。

网友A:
用过华仪的,感觉比胜利啥的好用。

网友B:
里面接触不好了;拆了把里面那个圆盘用汽油清洁下再装回去;

网友C:
公司用的福禄克F15B记得。家里用的杂牌。

网友D:
在mv档位,拆开万用表面板与底层分离,将档位开关转到200mv档再装回,试一试。

网友E:
里面圆盘拆的时候注意,注意铜箔片的位置,而且铜箔超磨损严重的话也会出现以上现象。

网友F:
有可能:旋钮错位,拆开调整;旋钮内部太脏,拆开用无水酒精清洗。200元以下的万用表可买优利德的。

网友G:
福禄克公司给了一块FC15B的万用表,单位用的但是47的万用表!

网友H:
旋钮错位了吗?拆的时候要细心做好标记。

网友I:
要是以前拆过就有可能是档位没有对准错位了!
确保档位没问题就检查表盘

主板坏的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J:
如果电池没问题的话,就丢垃圾吧,这个表现在都不想用了,经常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问题,这个表除了外面的软胶做得贴心,真没觉得哪里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华仪的,感觉比胜利啥的好用。
是吗,去看看华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接触不好了;拆了把里面那个圆盘用汽油清洁下再装回去;
有机会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旋钮错位,拆开调整;旋钮内部太脏,拆开用无水酒精清洗。200元以下的万用表可买优利德的。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以前拆过就有可能是档位没有对准错位了!
确保档位没问题就检查表盘

主板坏的可能性不太大!
没拆过,估计脏污或错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里面接触不好了;拆了把里面那个圆盘用汽油清洁下再装回去;
酒精清洗也不错吧

网友L:
FLUKE有一款101的好像也才100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L:
FLUKE有一款101的好像也才100多
这个FLUKE的100多新的我铁定不信,除非二手

网友N:
优利德的万用表也可以

网友O:
这个其实可以扔了……没有价值再修了……这个型号的新表还不到一百块……

网友P:
打开喷一下WD,好像触点脏。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里面接触不好了;拆了把里面那个圆盘用汽油清洁下再装回去;
酒精清洗也不错吧
这个方法好

网友R:
本人一直用优利德的23元的那块表,感觉还不错,那次用电压档位测电压,前级跳了,嘣的一声,点歌赞!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本人一直用优利德的23元的那块表,感觉还不错,那次用电压档位测电压,前级跳了,嘣的一声,点歌赞!
我也一直用百多元的表

网友O:
我在单位用的是福禄克的17B..自已有几块国产的。其中一块老表,还挺准。是当时贵阳无线电三厂产的有些年代了

网友S:
优利特的表还可以,用了5/6年没什么问题!

网友T:
拆开,清洗,干燥,绝缘,再试试

网友U:
清洗下应该就可以的了

网友V:
怕你不高兴,如果只是接触不好都搞不好,最好别干维修这行,因为很多故障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W:
应该旋钮错位

网友Q:
换一个,很便宜的。双12可能还有优惠的。

网友G:
赞同2楼版主说的!!

网友X:
万用表在公司一年到头会有人来检测,当达不到标准时就换新的。

网友Y(2018-02-21):
拆开清洁一下。里面的触片位置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拆开清洁一下。里面的触片位置不对了
清洁了下,偶尔还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