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比较指令|<R|(vd0的值小于17371时触发上升沿)输出置位q0.0,     比较指令|<R|(VD0的值大于18800时触发上升沿)复位q0.0。在程序中把vd0的值写入为18800时q0.0没有被复位,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指令|<R|(vd0的值小于17371时触发上升沿)输出置位q0.0,     比较指令|<R|(VD0的值大于18800时触发上升沿)复位q0.0。在程序中把vd0的值写入为18800时q0.0没有被复位,请指点一下,谢谢
这么描述很难作出正确解答的。
什么情况下监控的程序,实物,还是模拟?新编程序还是正常运行过的程序?

网友B:
别的地方没有置位 复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监控

网友C:
大于18800时复位Q0.0 而你让VD0等于18800,所以Q0.0不复位是符合你的条件的!

网友D:
把上升沿去掉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18888 q0.0也不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是置位的上升沿还是复位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两个沿都可以去掉。在说你VD0大于18880那个应该用|>R|指令,而不是|<R|,习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