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我准备选GP-4501T的触摸屏,不知道能不能和CP1E通讯,选什么通讯协议呢,线是怎么接的,请哥哥们给予指导!

网友A:
100%可以通讯的
里面都有欧姆龙的

网友B:
N型的可以通讯,电缆最好直接购买现成的;

网友C:
CP1E-N30SDR-A的485口通讯-----它哪里有485口,还要在弄个232转485?直接采购CP1E-N30S1D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