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汇川290变频器有一个通病,即;在正常供电情况下报缺相!这是一个通病,有不少台290都出现这样故障!有时厂家说让屏敝掉缺相保护这个功能,我觉得这应该是应急措施!那么如果屏敝掉输入缺相保护这个功能对变频器来说,如果真正的供电缺相了,对变频器会有什么不良吗?会炸机吗?同行们探讨!

网友A:
用过的变频器缺相是指电机这头的,这个不能屏蔽。
输入这块是报低压故障。

网友B:
如果负载不大的两相输入没有影响,咸老师的维修帖还有取消一相整流二极管不用的。

网友C:
对变频器影响不大,重点的是电机万一缺相烧了呢

网友D:
供电缺相对电机负载没有影响,输出缺相不能屏蔽,这样容易出问题,烧毁电机,输入缺相屏蔽掉以后可以正常使用,如果真的缺相了,负载重可能会报直流母线电压低或者欠压,从而保护电机和变频器

网友E:
是输入缺相还是输出缺相?很多变频器没有输入缺相保护,用欠压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有的人说容易炸机。说电流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只是输入缺相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输入缺相报警。本来输入工频正常,但由于290变频器设计不良导致,是这类机型的通病!也不知是软件设计不良还是硬件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小功率的可以两相输入,空去一组。只是大功率的满负荷情况下,是不能工作的,虽然输入端缺相,输出端并不缺相。但目前一些变频器设置了输入缺相保护,在真正缺相情况下,应该报警,而这个品牌在不缺相的情况下乱报缺相。

网友F:
一般来说输入缺相报警屏蔽掉问题不大,如果真的输入缺相了,直流母线电压可能低了,带载运行后 保护好的变频器会产生其它报警,从而达到保护作用。。。。当然如果有的变频器是 通过加入了简单的输入缺相保护 而简化了其它保护 就不好说了。。。映像中好多大牌的变频器比如ABB什么的都没有输入缺相保护。。

网友G:
每相电流变大只要整流余量够

网友H:
没办法,娘胎里带来的,此种情况并不影响运行,不比太纠结,就事论事,不是维修技术不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I:
输入侧缺相,报直流母线电压低故障,也要保护的;输出侧缺相,会导致三相不平衡,会报过电流故障。所以,一般好像很少对缺相有单独保护。

网友J:
如果你屏蔽报警,实际真是缺相运行时候,变频器还是会报过电流故障

网友K:
小功率变频器输入测缺相问题不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是输入缺相还是输出缺相?很多变频器没有输入缺相保护,用欠压保护。
也有很多变频,既有输入缺相检测,又有输出缺相检测。

网友M:
我们这输入欠压保护,电压值可调,250---380之间。施耐德71的

网友N:
缺项的话,也可以供给小负荷的电机使用,但是功率大减没有使用意义了,不是报欠压就是报过流,变频器不能用呗,这是我猜的

网友O:
输出缺相一般电机会过流,变频器过流保护完善的话还是可以保护

网友P(2018-01-04):
汇川MD290现在输入缺相硬件不检测了,软件通过分析直流母线电压来检测输入是否缺相,还是软件做的不完善,只能是从新刷软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嗯嗯,是的是的。

网友Q:
英威腾也会,其实是电压低,输入缺相和低压报警用一套电路,分不清

网友R:
如果输入缺相,只能在30多Hz情况下运行,再高就会导致输入模块炸。
遇到过整流模块内接触不良导致的报输入缺相,一相缺失,其他两相电流增大,整流模块会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嗯嗯,谢谢。

网友S:
回复 网友R:
这点就是说缺相还是很有保护价值的,否则还是采取cpu降频率或者降压保护

网友T:
变频器输入缺相的情况下,受伤最重的是 主回路滤波电容 ,纹波电流大好几倍,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