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PLC程序正确吗?

楼主(2017-12-04):
单位3台水泵原本设计是要轮流启动(轮流主用),但是每次都是3台泵同时启动。本人PLC小白,查看PLC程序发现2个或者3个线圈串联在一个回路上,不知道这样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不是有仿真吗,测试下就行了
【方案】
基于台达自动化平台构建的大幅面多色印刷机网络系统

网友B:
可以先了解该型PLC的有关指令情况、其编程软件的基本使用,阅读程序看是否符合预定要求。
【方案】
图尔克低温容器的识别

网友C:
没有问题,AB 的也可以这样, 各家的规定不一样
【方案】
加工机 | 图层功能应用实例

网友D:
这是那家的PLC编程软件?
【方案】
其它方法无均能为力时,热像仪依旧能大显身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还真没见过,能告诉一下什么品牌的麽?
【方案】
CC-Link | 一个月开发TSN产品

网友F:
应该是施耐德的Unity Pro XL,这样写没问题
【方案】
华北工控:国内高端服务器软硬件设备制造迎来发展黄金期

网友G:
有的PLC支持这种写法
【方案】
核废料输送实现智能化——解决传统输送系统不便对过程进行管理控制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