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G54坐标系旁边写的EXP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直线偏移X,并且到EXP截止?
2、既然是坐标系里边的,那么应该是考虑指数函数里的意思吧?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直线偏移X,并且到EXP截止?
2、既然是坐标系里边的,那么应该是考虑指数函数里的意思吧?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jint真是超能啊,连G指令都懂,我们经常用G54指定临时坐标原点,那么EXP貌似只是X轴的偏移吧,不确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