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电热水龙头不会加热了,拆下决定修修看。由于是第一次拆,想当然的以为旋转开关会控制水的加热与否,拆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个两通阀门,跟电半点关系都没有。
  把下部的4棵螺丝拆下,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触点开关,串个电阻接加热显示发光管。
  把上部旋开,就见一个电加热器,估计其是好的。不加热是由于触点开关接触不良所至。

   原来加热开关的通、断是由水的压力来进行控制的。旋到热水位置时,水压把这塑料棒顶起来,使触点接通,开始加热。旋至冷水位置时,水压没了,触点断开不加热。定触点上有个调节螺丝可调节两触点的距离,等于调节灵敏度。
   把触点拆下进行清理后,再装回去,试了一下加热正常了。

网友A:
拆开看了感觉 简单。

网友B:
这东西我也想装一个来着,看看这功率,3000W太吓人了,我们家2.5平方的线怕是吃不消

网友C:
太耗电了,南方很少用到这东西

网友D:
    有些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你仔细探究探究就搞明白了,探究也就是学习的过程,直接经验。

网友E:
即热式水龙头的通病,触点容易过热变形

网友F:
这个要是功率小了加热来不及
功率大了线路要求高了!

网友G:
这东西费电,容易坏,还不安全……

网友H:
本人有一个内部漏水,有时间也拆开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我也想装一个来着,看看这功率,3000W太吓人了,我们家2.5平方的线怕是吃不消
装厨房没问题,不是长期开,洗碗洗菜用一下而已。

网友J:
这东西我总觉得不安全。一旦漏水,容易触电。有点怕。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东西我总觉得不安全。一旦漏水,容易触电。有点怕。
接地+两级漏电保护(进户一级,插座一级)。

网友K:
不知道这种都是一样的,还是有其他方式的

网友L:
的确是存在触点烧坏的通病,体积小,功率大是特点,但是价格不贵,想节能的可以考虑空气能热水器

网友M:
回复 网友L:
空气能太贵啊!
我的一次性买2套单价都是12800,太贵了

网友N:
厨房用的,还是买个好点的吧;这个太简陋了;

网友O:
这种比厨宝好,即热。

网友P:
都是通病,2.5平方电线可以了。

网友Q:
感觉不太安全,不如储水式电热水器

网友R:
有点危险,我怕触电。

网友S:
回复 网友C:
不是一直使用,虽然功率大,但是使用时间短,单位时间耗电量大,总体来说不高

网友T:
图文并茂,描述清晰;到底技术素养不一般,随便写个内容都好看!

网友U:
水质不好的地方不能用这些,发热管容易结垢

网友V:
还是第一次见这个的内部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T:
过奖了。

网友W:
这种加热的给我也不好用,怕电。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网友X:
快速消费品,坏了就换新的,利国利民

网友Y:
这个东西功率太大  电流很大啊  一直没敢用

网友Z:
修理好颇有成就感

网友AA:
感谢这个论坛 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只见过成品  看到内部结构大开眼界。

网友AB:
以前帮朋友安装过一个,当时就告诉他不好用,是老式的房子,线是1.5平方的,经常跳闸,关键是个人总觉得不保险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即便如此,还是心有余悸。水箱的热水器,太阳能的热水器,从心理上觉得比较安全。

网友AC:
原理倒是不很复杂,原来也想弄一个,但是感觉太费电了 ,我家跑的还是2.5的铝线,根本就不够用,后来就干脆算了。

网友AD:
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AE:
这个宝贝很费电的,功率比较大!

网友AF:
家里有地线还好,没地线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