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请教大家,12个v90pn伺服用1500哪款plc比较好。我准备用1512c-1pn的,不知道有没哪位师傅有这经验的指导下。

网友A:
看需求了,有几个轴是需要同时动的,还有动作的复杂性,这些都需要综合考虑,因为动作太多涉及到PLC代码存储器的大小

各个轴动作要求不高,1215即可,最大可以连接16个从站

如果项目成本节俭,可以考虑ET200SP-CPU1512 ,当然不差钱可以用1513或者更高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