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厂里出去的机器压力变送器在外面使用差不多1年就开始大面积损坏了,我在这里求助一下大家,哪家压力变送器好用啊?

具体要求:量程-0.1MPa~0.6MPa,耐压值>12MPa,抗蒸汽压力频繁冲击(频率约0.3Hz)输入电压24VDC,输出信号4~20ma

网友A:
你们没有分析一下坏的位置原因?
我们用的横河的还不错!
选型时建议和厂商讨论一下
根据工况选型很关键!

网友B:
我没看错吧,这类的传感器结构一般都是很牢固的,这么短时间会坏啊,坏的表现怎样,上个图见识一下

网友C:
用过川仪和麦克的,可能使用环境相对较好,损坏率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错吧,这类的传感器结构一般都是很牢固的,这么短时间会坏啊,坏的表现怎样,上个图见识一下
有些恶劣情况下,确实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开后发现膜片被压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感应到蒸汽压力低了,就会控制阀门往里面打气,气压一超,又停止打气,这样反复

网友E:
你这属于选型不当,应该用硬膜的那种

网友F:
我们这都是eja的。挺好用的

网友G:
传感器前面有没有安装如“仪表弯”之类的,缓冲压力突变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G:
都有加很缓冲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关照。

网友H:
如果很快就坏了,还就是选型问题。这个应该咨询供应商,由他们推荐选型。按理说,压力应该没问题,是否因为蒸汽导致的坏呢?传感器怕高温?

网友B:
从图片看来,应该是选型号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