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ATV71  11KW 变频器 电源芯片 2844 7 脚电压起伏不定 变压器不起振

网友A:
电容,电阻

网友B:
前两天刚修1台ATv71,明天我给你发一下,百度搜出来的,看不清楚,只能看个大概,阻值看不清。

排除供电电阻,对地电阻和开关管与地的三极管,7脚稳压管故障,不接2842,7脚应该是18伏,接上2842,单独供电18伏,7脚单独提供18伏,6脚输出18伏左右,8脚5伏。主板供电以后7脚最高13.5伏,最低12.5伏来回循环,然后就可以装开关管了,次级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B:
这个电路和一般的2842电路不同,一般的是主板供电以后,2842的7脚上升到17伏然后跌落到12伏来回循环,这个不是,如果电路正常,不接开关管,7脚在13伏左右变化,并且6脚电压基本与7脚电压相同。需要查一下与6脚相连的电阻和三极管是否坏,如果开关管和2842坏,这两个坏的机率也很大。

网友C:
这个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为楼上师傅点赞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你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刚接到一台ATV61,电路图正好参考一下。

网友F: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B:
楼上传的是其他部分的电路图,并且与实际电路差别比较大。这个是电源部分,不太清楚,数值与标号与实际也有出入,但是电路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我这次修的是电源炸,然后修好以后继电器不启动,现在可以找到继电器的几个连接点,就是给继电器供电的脚始终找不到,谁如果熟悉麻烦帮助一下。

网友G(2018-04-26):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个板子修好了吗,我也正修这个板子七脚电压只能到15v到不了启动电压能给我说说七脚供电的走向吗?新人才开始学帮帮忙啊

网友H(2018-06-03):
施耐德变频的最大难点就在于绝缘图层太厚,不易清除,测量受阻,加上是多层板,像最后一张图片上的那种损伤程度,基本上就是换版处理了,因为电路板受损也很难过保修期就返修了。。。笔者拙见。

网友B(2018-07-28):
回复 网友G:
7脚13伏,实际已经工作了,这个芯片是固定的频率输出,反馈与常规不同。我修那台是开关管对地的一个贴片功率管坏,3844外围还有一个电阻坏,当时已经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