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最近也修了一批MM440的小功率机子,3KW到11KW不等,总结了一些现象规律:
1.上电就报F0001,大多是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存在,也就是两个A786J电路有问题,排除模块坏情况下。
2.运行不定时报F0001,首先排除模块和驱动电路异常,很多是灰尘堆积过多造成,最后检测电流检测电路。
3.上电报F0022,模块坏的情况比较大,一般静态检测都可以检测出来。还有插件松动,氧化现象。
运行不定时报F0022,模块的质量不好造成,如耐压,压降和标称值相差较大,还有充电电路的主继电器触点打火接触不好也会造成。因为电流大的时候,流过的电流变大,会造成随时过流现象,但是又不是报F0001,就会报F0022。还有一种可能是工艺要求需要到制动电阻的,制动电阻坏也会报警。
4.上电报F0003,伴随着A0503。欠压故障,首先听上电的时候是否听到主接触器吸合,再查看r0026电压是多少,查看r200和p201的值是否匹配。如果继电器没有吸合,r0026显示是0V,r200和p201的值一样,说明电压检测电路异常,主板存储数据是好的,没有被破坏。如果r200和p201的值没有或者不一样,可能主板的存贮芯片坏了。
5.上电报F0004,伴随A503,过温故障,这个故障一般是误报,首先上电听继电器的吸合情况,再查看r0026电压是多少,一般不会是0V,我遇到的都是200多V这样。把电压检测回路修好就可以了。
这是我碰到的问题,可能和实际情况也不一定相符,有不当的请指教。

网友A:
好经验,值得学习,多发此类帖子。

网友B:
前两天,我这里有反映说14台MM40不规律的报F003,可是看r0026都在540V左右。所以,仍在观察中。

网友C:
插座接触不良的不少

网友D:
440怎么坏都能修好,420上次修了5,6台,带电机35HZ报F0002,都没修好一台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修西门子的变频器不多,但我觉得插件太多了,插件造成的故障不少。

网友E:
我经历过不少上电报“-----”。有的是接触不好,有的没修好,有的拆开没发问题,但重新装完就好了。我对西门子的看法就是插件太多,有利也有弊!

网友F:
楼主F003的比较好,多发这些的技术贴

网友G:
经验宝贵,书本上找不到

网友H:
有这些经验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B:
维修的总结,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比实践经验更高级的信息呦。因为这是经过加工的实践。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

网友I:
多谢分享,以后多发点这方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显示-----的一般主板坏的几率比较大,反复拔拆主板很容易把主板搞坏,因为断电之后,主板上有一路24V电源还存在这20V的电压,必须把这个电压放掉才能拔主板。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主板的5V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G:
心得体会,以后不再走弯路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