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报警,高手进来聊!

楼主(2017-12-04):
一台FANUC 0i MATE-MD数控铣床。开机就显示如图报警,面板按钮都不起作用。是咋回事?与生产厂家设计程序保护或者参数有关吗?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急停开关没打开吗?
【方案】
台达网络产品在城镇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急停开关已经打开了啊。主要是操作面板上的按钮都不起作用了。这个情况是不是程序被做了手脚,或者参数控制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急停开关已经打开了啊。主要是操作面板上的按钮都不起作用了。这个情况是不是程序被做了手脚,或者参数控制了啊?
有没有同样的机床,有的话换换操作面板试试。
【方案】
甲烷减排出新规,FLIR G系列OGI热像仪完美契合新需求!

网友C:
急停报警后基本上面板的按键都不起作用了,你看看急停开关线是不是断了。
【方案】
无风扇工控机有哪些作用

网友D:
急停开关断线或接触不良,我们机床经常这样报警,换一个按钮就解决了
【方案】
甜蜜的自动化| 巧克力生产中的RFID智能识别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停开关已经打开了啊。主要是操作面板上的按钮都不起作用了。这个情况是不是程序被做了手脚,或者参数控制了啊?
机床电气原理图加上PMC梯形图应该好搞定的,EMG输入一般是X8.4。
【方案】
FLIR红外热像仪与Aimetis Symphony?分析软件配合使用提供优质、经济的周边保护解决方案

网友E:
这个问题都处理不了,就是还没有入门。
EX开头的报警号就是PLC的报警,
外部查输入信号X8.4、各轴限位信号和变频器报警信号,内部查G8.4断开的原因。
【方案】
台达运动控制卡系统在IC自动刻录机上的应用

网友F:
非常停止报警属于最重要级别
出现这问题后就是不能切换设置
还是看看程序或者急停开关线路
【方案】
清明节踏青三部曲,你最喜欢哪一种?

网友G:
急停回路不通,估计还是线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毕竟换个按钮可以解决的楼主也不会在这里讨论了
【方案】
实现未来愿景 - 与我们的合作伙伴携手提高沼气生产价值

网友H:
在PMC页面查找G8.4,看导通G8.4逻辑条件是什么,当G8.4为0时,系统发出EMG报警

网友I:
你这个是面板被厂家锁了。我是机床开锁公司的。有需要可以加下QQ1841454470。

网友J:
判断面板是不是带锁,拆开面板看看带不带电池。
你这个查查相关的急停回路,轴硬限位是不是压上了或断路了。

网友J:
今天解决和你一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面板上急停的线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是面板被厂家锁了。我是机床开锁公司的。有需要可以加下QQ1841454470。

你千万不要实名,如果被客户查到,你就完蛋了。

网友K(2018-04-15):
急停回路不通,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另检查按钮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