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一个送修的士林SS2-043-3.7k变频器,上电无显示,一番检测后怀疑是开关电源问题,在检测芯片2842过程中,外加可调电源18V给5脚和7脚,8脚输出5V,6脚输出有14V左右,且随着外加电源变化而变化,可咸老师的书上说输出在1.2V左右,是不是说这个芯片就是有问题的呢?后对手头另一问题变频器(整流模块部分炸了)上的2842芯片同样操作,还是一样,自己怀疑了,是不是操作问题?还是?求老师解惑啊!

网友A:
不一定,主要看电路设计,是怎么反馈的。前两天修一台施耐德变频器,开始也是不显示,开关管坏,2842坏,对地电阻和供电电阻坏,换好以后,单独上18伏,6脚输出18伏,主板供电以后,6脚和7脚一样最高13伏多点,最低12伏多点。想想没道理啊,实在没辙了,装上开关管上电,次级输出正常。后分析,4842震荡频率由外围原件固定反馈,不装开关管实际已经工作了。

网友B:
6脚输出的是PWM波,1,2脚没有合适的反馈就按固定占空比发波,你测的电压是电压幅度的平均值。最好是用示波器看波形你就知道了

网友A:
还有一个插曲,当时7脚稳压管也烧了,换上以后,主板通电,再次烧稳压管和2842,仔细检查外围,好像1脚对地有一个电阻,上面标识500,实际测量230多k,和4脚连接的一个221电阻阻值无限大。最后换了一个221电阻不再烧稳压管和2842了。疑问的是那个500电阻,没换,电源也是好的,至今说不上原因。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只要有波形基本就是好的,现在不少芯片带有开环保护,工作在准谐振。都是家用产品

楼主:
  谢各位老师,解惑不少!
  这个士林变频器的电源板是侧装卡在驱动板上,再两块板直接焊接,非常不好拆,电源芯片控制部分被驱动板大电容直接挡掉,设计人员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机器是小型化了,但给维修带来了不便,大电容都拆了也感觉不方便测量,头痛!

网友C:
修这个机型最好把小板拆下来单独上电

网友D:
左边的大电容好像鼓起来了。

网友E:
没修到得多,没量变引起质变

网友F:
像这种板最好把小板拆下来修!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不好拆,两块板是又是卡着,又是焊接住,焊盘上稍微多一点锡就卡着拿不出,多吸几次就掉焊盘,很头痛的!

网友C:
先把锡吸净或吹净,再用热风枪来回吹,待粘住的漆软化后轻轻摇动就取下来了

网友G:
我记得外加电源能在6脚看到波形的,那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