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选择

楼主(2017-12-05):
一台柴油机控制,由于柴油机启动和使用时电压波动较大,21----28伏,请问大家,使用普通带指示灯的继电器,还是正泰的接触器?
这种变化的电压,哪个更使用寿命长一些??

网友A:
21-28伏,继电器线圈直流的?用开关电源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柴油机控制,由于柴油机启动和使用时电压波动较大,21----28伏,请问大家,使用普通带指示灯的继电器,还是正泰的接触器?
这种变化的电压,哪个更使用寿命长一些??
继电器和接触器的触点容量不一样,负载是什么?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C:
这个请使用行货施耐德,用正泰你就等着大把的维修

网友D:
如果电压浮动大,建议用宽幅的继电器就行,但别用插拔的那种信号用继电器。参考西门子3TB40(220V)外观

网友E:
直流还是交流,负载有多大

楼主:
直流的,负载相当低。

楼主:
因为担心电压不稳,造成接触器线圈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担心电压不稳,造成接触器线圈烧
功率应该不大吧?弄个合适的直流稳压电源啊。

楼主:
不用考虑稳压电源。是选择继电器,还是选择接触器?

网友F: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G:
   还是选用容量比继电器稍大一点的接触器为好,应该更耐用一些。

网友H:
选继电器吧!用施耐德的。

网友I:
继电器的吸合、释放,有个滞回特性。记得是85%的额定电压吸合、55%的额定电压释放,也就是:≥20.4V即可可靠吸合、<13.2V才会释放。这种设计是为了防止继电器/接触器在电压小幅度波动时就频繁振荡。看你这个电压范围,应该没有超出普通继电器的工作电压范围,就是说你随便买一个合格的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J:
负载低担心什么?
正常是24V的线圈,降压到21V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K:
用固态继电器,可以对控制电压的范围要求很宽。

网友L:
直流,负载又不大,选带指示灯的直流电磁继电器吧

楼主:
那就选择继电器了。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常用驱动3-30V,但是依然建议选用施耐德、欧姆龙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常用驱动3-30V,但是依然建议选用施耐德、欧姆龙之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M:
回复 楼主:
施耐德CAD32中间控制继电器。
这个合适。

网友N:
继电器最好还是欧姆龙或施耐德,不能用正泰的!

网友O:
选择直流接触器,车用的那种就可以了

网友P:
选施耐德的接触器比较好

网友Q:
可以考虑加装DC-DC稳压模块

网友R:
继电器电压范围很宽,没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可以考虑加装DC-DC稳压模块
看到有这么用过的。

网友S:
选用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T:
这电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U:
加个宽电压输入的电源模块

网友V(2018-01-10):
用我们的智能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