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横线到底是啥意思

楼主(2017-12-05):
师傅们红圈里的一横是TI的还是X2的,是什么意思啊,有师傅说是取反的意思对吗,我怎么打不出来,谢谢
这是完整的程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右边的x2加一横是表示与左边的x2是相反的,左边是常开右边就是常闭,反过来左边是常闭右边就是常开

网友A:
表示转换的符号,边上是条件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们红圈里的一横是TI的还是X2的,是什么意思啊,有师傅说是取反的意思对吗,我怎么打不出来,谢谢
这个是画。一横是X2的。你这是啥书?应该有程序解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SFC程序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那那一横 就是状态转移条件,可是加一横又代表啥含义 哪

网友C:
若X2上的一横,则表示“非”,比如X2的常闭点(相对于常开点而言)。
图示好像不是程序本身,只是对程序原理的描述;但我不熟悉SFC.只知道有这么个编程方法。

网友D:
那是X2的,表示接入的是X2的常闭触点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SFC程序里的
意思是你上的这个图是出自哪本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那那一横 就是状态转移条件,可是加一横又代表啥含义 哪
X上加一横是取反的条件,也就是取常闭的信号,可以理解为X2没有信号接入时满足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SFC程序里的
意思是你上的这个图是出自哪本书?
应该是三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程序例题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想知道那一横是专门有这个指令输入进去的还是只是手动加的一横以做区别

网友E:
看一半天,自己也没有明白,希望能有老师讲讲

网友F:
你把它比成“拦路虎”,就明白了

网友G:
这是SFC状态流程图,在电脑里这一横是画不出来的。也不需画,编程软件中用步序0.1.2.3等阿拉伯数字表示。但在相对应梯形图编辑时,转移的条件一个分枝是常开,一个分枝是常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程序例题里面的
具体书名不能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SFC程序里的
意思是你上的这个图是出自哪本书?
应该是三菱的
具体书名知道吗?楼主问那一横还是找原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感觉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茅塞顿开,谢谢,很具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李金成三菱FX2N PLC指令详解

网友H:
横线是求反的意思

网友I:
表示常闭开关。

网友I:
最新的表示方法是/X0,而不是加在X0上面了。

网友J:
上面一横就是非的意思,可以看下逻辑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