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5):
有一台AB700 变频器一台!起动的时候发现变频器声音很大!!我们是变频器进出线都有电抗器!出线电抗声音特别大!变频器显示电流165A(90kw电机),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发现BC相240个电流(进线侧),A相无电流,测量进线电压没有问题403V,怀疑变频器有问题!后来将进线的AB颠倒后!!启动测量进线电流!还是原来的A相无电流!
出线侧电压和电流都有!!哪位大神能讲解一下呀!!

网友A:
电压对的话,内部保险丝开路了吧

楼主:
我把进线的A相和B相更换后(原来是ABC.更换后是bac)A相还是没有电流

网友B:
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呢?输入缺相了?这个好查呀。对每一相进线电压都有,但有一项没电流,用示波器看整流电压波形。没电流的那一相,管子断了?

网友C:
变频器内部缺相吧,应该还会有过流报警

网友D:
1 电机A相线路是否断了,断了A相当然无电流。

2 变频器A相的IGBT及触发回路故障,造成变频器A相无输出。

3,此现象和进线缺不缺相无关。

网友E:
检测整流桥部份,是不是三臂断了一臂?用机械表就可以检测。

网友F:
A相内部可控硅整流没有工作,或开路。

楼主:
主要是~A相换到变频器任意一个端子上!!都没有电流!!输入的相序怎么倒无论是A B C 还是C B A还是B A C A相一直就没有电流!!

楼主:
变频器没报警!!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为560V!!

网友B:
测量A相对地呢?有点呀吗?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