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5):
伺服断电为什么要回原点,如果用绝对定位指令是不是不需要,断电后plc会记录当前已发脉冲数。

楼主:
回原位指令dzrn怎么控制方向,因为有极限,有时会触发极限

网友A:
你的伺服要带绝对位置控制而且需要加后备电池,断电后由电池来保存当前的位置,不需要每次开机再去对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寄存器里记忆有已经上次发的脉冲数不行吗??

网友B:
每次断电后,伺服当前位置的数据会丢掉,所以要回原点
即使PLC有断电保持,能保持住当前的位置,但如果断电后伺服再有运动,那就会和PLC里的数据不一直。
这个位置和是否使用绝对定位指令没关系

楼主:
回原位这样写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断电后电机不动,可以不回是吗,但一般是要回的,还有伺服报警也要回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绝对和增量伺服系统用的三菱定位指令也不一样是吗,很少见绝对编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绝对和增量伺服系统用的三菱定位指令也不一样是吗,很少见绝对编码的
定位指令一样的,还是用相对定位指令和绝对定位指令。

网友C:
我接触的数控类机器,都是开机先回原点的

网友A:
哈哈;伺服像三菱J2S J3 J4  及法那克的都有绝对位置模式,只要上面的后备电池还有电,你就是断电一个月也不需要开机回原点的;

网友D:
使能断开一刹那电机位置肯定动了,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不回零多来几次你位置不就偏了?
就算不动假如断电了有人挪了一下电机位置,你跑起来不撞机?

网友E:
为了减少累积误差,就算不断电,运行一段时间都会回原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