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里的地址

楼主(2017-12-05):
我知道人机PLC类型下地址是关联PLC里面的寄存器和其他元件用的,可人机本身的地址有是什么用 哪,我才接触人机有 很多不懂请老师傅们指教

网友A:
呵呵;初学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PLC的地址,不用屏上自带的;
等你使用熟练后,使用配方等功能时再来使用屏的这些内部地址;

网友B:
人机自身也可以有一些位原件、字元件,触摸屏里面也可以做一些逻辑处理、数据运算等操作。

网友C:
人机本身地址部分你还是需要用到的,例如时钟变量之类、密码、报警记录移动、清除等等

网友D:
看看帮助文件,里面有你需要的内部地址编号

网友E:
做辅助运算的时候可以使用内部,或者说有些需要变换、触发条件等这些无需使用plc地址的时候。

网友F:
做一些复杂点的控制,比如写一个宏之类的

网友G:
翻页应该就用到了。

网友H:
写宏指令会用到

网友I:
读写系统参数要用到。

楼主(2018-03-26):
回复 网友B:
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J:
HMI也是小计算机,也有内存,也有一些提供用户使用的空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