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5):
这调压器今年都烧了几回,现在用小型固态的调压器换上去试一下,不知效果好不好,要不加点其它的保护防止在烧掉,有没有其它好方法,大家说说看

网友A:
得找原因,不能光换……

网友B:
到底是负荷过大烧毁还是调节太频繁所致损坏??

网友C:
什么样的负载;绕的质量如何,或因损坏是否特性有变化。

楼主:
十把风扇,一把60w左右,每个月都有吹尘,车间操作人员会调节这个调多调少就不好说了,

网友D:
负载不大 使用环境或调压器质量问题。

网友E:
同样东西在非常正常使用寿命内进行多次更换应该先分析问题所在,对症下药。
设计问题?环境问题?负载问题?。。。。。。。。。

网友F:
调压器烧毁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后面负载过重导致,解决办法一个是更换大功率的调压器,再就是控制后级的负载,不能让工人随便接负载。

网友G:
线路上加个电流检测装置,过流就跳闸,并且在调压器上安装贴片温度传感器,超温也跳闸

网友H:
负载太大或者负载线路有问题。

网友I:
调压器太小或者质量问题。

网友J:
经常坏可能,过流,调节频繁,启停频繁吧

楼主:
现在用固态的调压器40安的,改装了几个先用下看,

网友K:
估计是智力不好吧。

网友L:
固态继电器的调压?是调功?还是过零触发?调功的一般都不会坏。选大一些容量,很皮实。但调功的这种波形不如线圈调压器。正弦波畸变比较厉害。

网友M:
楼主说的是风扇的调速器吧,现在很多是用电容做档位调节的,用到你风扇坏都不会烧

网友N:
功率换大试试,用品牌的。

网友O:
主要是要把原因找到。不然换多少都要烧。

网友P:
调得太频繁了吧。

网友B:
风扇那个电容你看一下容量是否下降厉害了,更换一下电容试一下

网友Q:
发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发图看下

网友R:
如果是交流风扇,那是不能用调压器来调速的。欠压的结果就是电流过流。换成变频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从照片上看,肯定是电流太大导致的烧毁。

网友S:
回复 楼主:
从图上看,负载过大或接的虚。接的虚可能性大,一般过载也不至于烧接线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马虎反接!即输出接输入了,遇见过!接反时如果活动碳刷在220V范围以外不会烧,如果调整的话就会烧了。负载过大一般烧内部线圈,这种高调器是不爱坏的。一定是人为和环境造成的!我见过的都是烧内部线圈,接触问题那就是接线柱没拧紧或调压器内部接线柱根部接触不良!

网友T:
是不是选型小了,试试选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