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5):
  我这里最近搞了一台设备,采购买了两个PLC,一个是FX2N,一个是FX1N,还有一个触摸屏信捷TH765-N,触摸屏有两个串口,不知道能不能同事联两台PLC,可以联的话,触摸屏要在哪里设置呢?还有两个PLC相同的地址怎么处理?

网友A:
你们怎么都是采购停产的产品?
买的便宜
触摸屏有两个口,分别连接一个plc

网友B:
呵呵;还是二台PLC加485BD通讯,再其中一台编程口连接到TH765吧;

网友C:
看你的屏有没有多通道功能,如果有多通道功能,在屏中做画面会有对应哪个PLC的地址的

新买的,还能买到FX1N FX2N,这估计不是三菱原装的产品了。

网友B:
TH765的屏信捷也没有生产了;可能都是买的二手的;

网友D:
估计是要做一屏两机的,三菱的PLC就算是国产的工控板基本上都支持原来的三菱的指令,2楼的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