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机多屏设置

楼主(2017-12-06):
现有FX3UPLC一个,威纶触摸屏2个,PLC的编程口与一个触摸屏已经通讯上了,而且,在PLC上装了一块通讯模块:FX3U-485-BD。实现PLC与两个触摸屏同时通讯,应该怎样设置两个触摸屏的系统参数以及怎样接通讯线?
谢谢。

网友A:
你的屏和屏之间有没有通讯链接功能,另外FX3U除了编程口之外还可以扩展2个通讯口。

网友B:
信捷是设置为多机从站模式即可,可以试试看,祝你好运

网友C:
触摸屏可以设置主从屏。

网友D:
按照各自的通讯口连接各自的电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兄弟啊,你这个在维纶的官网有很详细的视频教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样设置呢?我在系统设置里面找不到“预设站号”这个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买了FX3U的了

网友F:
呵呵;二个屏同时连PLC的话,还是用422BD方便,这样二个接口一样,与屏的线也一样;

网友G:
要是一样程序屏,威纶通不是有很好的例子吗!一机多屏。。。

网友H:
你就当一个触摸屏连了一个PLC就行了。

只不过一个连的是编程口;一个连的是485BD, 485BD配置完了记得断电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