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和变频器通讯只能写入不能读取

楼主(2017-12-06):
我用PLC和变频器进行485 modbus通讯时,用RS写了一段由通讯给变频器设置频率 正转反转停止 和读取状态的程序,前面的设置频率和正反转停止功能都可以正常实现,唯独读取状态不能实现,PLC上的485写入信号灯会亮 但接收信号灯不会亮,用的是modbus03H功能码(06H功能码可以实现),论坛里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可能是什么引起的(同样的读取指令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正常读取状态,接收代码都正常)附上RS读出的程序图有错误请更正

楼主:
没人给我解答吗

楼主:
看了一下PLC诊断里是 链接错误 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写成这样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还是一样 不能读取状态 接收信号灯也不亮

网友B:
03是单个读取的吧,试试多个读取的是05还是?我记不大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03是可以读取多个的 只要设定它起始地址和读取个数就行了,同样的指令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正常读取状态,只是用PLC读取时就读不出来,还有你说的05是写单个线圈

楼主:
悬赏RMB20 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三菱PLC控制三菱变频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禾川HCA8系列PLC控制禾川E380变频器

网友A:
不是三菱的PLC吗?其他牌子的可能寄存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