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通泰昆仑的485通讯求助

楼主(2017-12-06):
求助台达高手,
折腾了半天连不上485通信口,连上后能在屏上做个什么设置能看到连上了呢,谢谢了啊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PLC上编程口连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的编程口想监控plc程序用,plc的485口接触摸屏,谢谢回帖。

网友A:
PLC上RS485设置好,屏上要对应的参数设成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张图片,一张是昆仑屏的通讯设置,另一张是台达plc向导生成的通讯程序,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232 485应该都可以通讯的

网友C:
2点
1.X6接通和M1002并联赋值给通讯参数初始化?通讯参数上电初始化后X6接通还有意义吗?PLC运行过程中改变通讯参数有意义吗?何况M1120置位就是保持通讯参数。
2.连接昆仑通态屏COM2(RS485)口,通讯参数设置为9600,8,无,1.相应的PLC程序中给D1120赋值H81。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指导,那个X6是通讯导向自动生成的一个点,通讯程序生成的是X0我给改成了X6
这个是编程软件自动生成的,不知对不。
链接成功后,昆仑屏组态内的变量小窗口直接连接plc内的标志位,存储器,不用特殊指令读写可以吗,谢了

网友D:
HMI为主站,PLC为从站 通讯格式 通讯协议 站号 其他一致就好了吧?

网友E:
楼主你标题有误,改一下吧!

网友F:
楼主既然来咨询问题应该多上点图让大家看清楚……我只看到你屏组态里的父设备,那个下边应该还有子设备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版主给该的还是原来没错,看着没毛病,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点,周日试一下看结果

网友G:
回复 网友F:
232个485的针脚不一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