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6):
使用中的温控仪表,损坏的原因一致,整流电容发热导致电路板烧坏。仅仅是更换电容修复,使用良好,最长的用了有大半年的时间。这种电容烧坏的原因是什么?
电容450V 10微发,烧坏的电容9.6微发,电阻7.6兆欧,新电容10.6微发,电阻无穷大

谢谢各位的答案,这个板子不是我做的,是宇电的仪表AI701的板子,使用的AI719和AI701有几十个,常年通电使用。大概两年后,陆续出现故障不显示,拆开后故障一致,都是这个电容处故障。不确定是仪表问题,电容质量差,还是外部电源有问题。仪表电源220VAC,没有使用隔离变压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同一生产线中使用的电动执行器,电源DC24V,也有出现电路板电源处故障,看着是压敏电阻坏

网友A:
电容损坏的大部分是因为过压,短时间的尖峰电压不足以造成电容过热,

网友B:
温度高,漏液,漏电,容量变小。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无非是电解电容耐压不够,电容买时要买正品!从图中看,你的电容焊点有可能能不牢靠也有关。一定买正品电解电容。

网友D:
有水平测测纹波,ESR过大导致纹波,温升高

网友D:
建议电容换大

网友E:
你的看起来应该是电容质量问题:淘宝买的电容往往耐压不足

网友F:
450V的耐压还不够?
有没有考虑谐波这个因素?

网友G:
测量一下电容两端电压是否过压,再就是电容质量不过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买的成品仪表中的电路板,连续通电使用了两年以上。也不知这算不算电容质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已经使用了两年以上的仪表中的板子,我怀疑外部电源质量差,但无从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水平测测纹波,ESR过大导致纹波,温升高
谢谢!刚刚见到ESR这个词,刚刚搜了一下,补习了下知识。
出现这么一致的故障现象,难道就是使用时间久了,电容的ESR升高,导致电容性能下降,发热越来越严重,最终出现电路板铜箔被烧断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考虑过是电源质量不好,但不知道怎么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看起来应该是电容质量问题:淘宝买的电容往往耐压不足
这个是已经使用了两年以上的一个温控仪表中的板子,已经使用了这么长时间,应该不算是质量差了吧,是连续运行了,中间不停顿的。
会不会是电容使用时间久了,逐渐老化,发热量越来越大

网友E:
回复 楼主:
好的仪表使用10年电容不会出现问题的啊

网友C:
你第一次原厂的电解电容也这严重吗?电路板也这样焦吗?你这电路板都炭化了,会形成导电,不做清理会影响电路性能!如果第一次不是这样严重的话,那就是你买的电容是次品,电子市场有许多假货!我风过的有几种:一、买电解时一定不但要注意耐压,还要注意尽量买相同体积的电解,不要买太小的体积的电解,尽管写着450V也不行。二、字迹清楚的电容会正品多些。三、我还遇见过超级造假电解,又好气又好笑!彩电电源的电解,450V100uF的,我买的也是相同的大体积电解,字迹也清楚!换完后正在顾客家喝酒,突然‘呯’的一声响电解电容爆炸了,只见里面全是电解碎渣!原来是450V100uF的大电解电容外壳,里面套着一个16V100uF电解。抗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仪表使用10年电容不会出现问题的啊
那就可能是电容质量有问题,后续联系下厂家的售后咨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原厂仪表内部的电路板。自己买的电容更换后最长的使用了大半年了,目前还没有坏的。电路板碳化的部分清理过了,损坏的铜箔做了跳线

网友H:
电容质量不好引起的 ESR变大最好换进口品牌的电容。

网友I:
应该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在整流滤波电路中,如果电解电容【滤波电容】,经常坏掉,最好连整流器件齐齐换掉。【可能存在漏电现象】,二极管漏电可导致电解电容漏液 鼓包 炸裂,可能有交流成分加到电解电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I:
目前观察到的损坏迹象没有你说的那种现象,电容外观完好,容量也没少多少,只是测其阻值不再是无穷大。更换过电容,维修过的板子还在使用中,挺长时间了,还没有再次坏的

网友J:
整流电压的纹波太大,叠加了谐波。对电容老化起到催化作用。用示波器看一下这呢过流电压波形?整流电路的输入加必要的滤波元件。以延长直流侧的电容老化。

网友K:
电容两端并个51k电阻和一个103j1kv无级电容试试看

网友L:
这个根本就是电容质量问题造成的,发热只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容两端并个51k电阻和一个103j1kv无级电容试试看
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M:
现象一致,或可反馈给厂家;供电电源质量如何,比如谐波情况。
22楼所说并联小电容,好像是可以吸收尖峰或高次波。

网友E:
如果属于高频纹波太大,可以在电容前端串入空心电感(就是几匝空心线圈),电感前端加入0.1微法瓷片电容,还有就是整流二极管选用接电容更小产品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将问题反映给了仪表厂家,目前等待回复中……

网友J:
摘自西门子论坛理相关的一段发言。讲的就是有关电解电容的问题。

涉及的关键词:品质因数Q,谐振频率。

---
品质因数Q:表征一个储能器件(如电感线圈、电容等)、谐振电路所储能量同每周损耗能量之比的一种质量指标。元件的Q值愈大,用该元件组成的电路或网络的选择性愈佳。Q值越高,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理论上,一个“完美”的电容器应该表现为ESR和ESL为零,纯容抗性的无阻抗组件。不论何种频率,电流通过电容时都会比电压提前正好90度的相位。实际上,电容是不完美的,会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值的ESR和ESL。
Q值等于电容的容抗除以等效串联电阻(ESR)。Q值随频率变化而有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电抗和电阻都随着频率而变。频率或者容量的改变会使电抗有着非常大的变化,因此Q值也会跟着发生很大的变化。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
ESL越大,电容器的容抗就越小(尤其是高频时),那么Q值就越小,效率就越低,损耗就越大,电容发热就越多,温升就越高,寿命会降低,造成损坏。

谐振频率
f = 1 / (2*PI*Sqrt(ESL*C))
ESL越大,谐振频率越低
--

上述描述,也许对楼主解析问题有启发吧?

网友J:
所以,22楼的点子,倒是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摘自西门子论坛理相关的一段发言。讲的就是有关电解电容的问题。

涉及的关键词:品质因数Q,谐振频率。

---
品质因数Q:表征一个储能器件(如电感线圈、电容等)、谐振电路所储能量同每周损耗能量之比的一种质量指标。元件的Q值愈大,用该元件组成的电路或网络的选择性愈佳。Q值越高,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理论上,一个“完美”的电容器应该表现为ESR和ESL为零,纯容抗性的无阻抗组件。不论何种频率,电流通过电容时都会比电压提前正好90度的相位。实际上,电容是不完美的,会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值的ESR和ESL。
Q值等于电容的容抗除以等效串联电阻(ESR)。Q值随频率变化而有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电抗和电阻都随着频率而变。频率或者容量的改变会使电抗有着非常大的变化,因此Q值也会跟着发生很大的变化。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
ESL越大,电容器的容抗就越小(尤其是高频时),那么Q值就越小,效率就越低,损耗就越大,电容发热就越多,温升就越高,寿命会降低,造成损坏。

谐振频率
f = 1 / (2*PI*Sqrt(ESL*C))
ESL越大,谐振频率越低
--

上述描述,也许对楼主解析问题有启发吧?
谢谢!!!

网友N:
检查电源质量,电源电压,谐波干扰等等,不要局限于电容上。你这是多台故障,而不是一台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也怀疑过电源质量问题,但怎么检查,没做过也没了解过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O:
建议楼主换成耐压630V的电容!

网友P:
开关电源的基波频率过高,整流后的谐波成分过多频率过高能量过大,在电解电容滤波过程中,发热严重漏液,造成焊脚短路打火。
恐怕是这个开关电源设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是使用中的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O:
目前更换的电容还是按照原有参数采购,后续如果再需要购买时提高一个耐压等级试试

网友Q:
严重怀疑是谐波问题。否则执行器为啥也出问题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是使用中的仪表
怎么看着就是开关电源呢?
不过,这个电容耐压450V,不应该是开关变压器副边侧的,是前级设备所提供的高电压滤波电容?
电源电压存在高压谐波,也不是没有可能。按照22楼做一个吸收电路试试吧。

网友J: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交流电源的电压波形和整流波形,就能看到有没尖峰噪声。在仪表正常工作状态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是使用中的仪表
怎么看着就是开关电源呢?
不过,这个电容耐压450V,不应该是开关变压器副边侧的,是前级设备所提供的高电压滤波电容?
电源电压存在高压谐波,也不是没有可能。按照22楼做一个吸收电路试试吧。
前端就是接的AC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交流电源的电压波形和整流波形,就能看到有没尖峰噪声。在仪表正常工作状态下测试。
呵呵,比较丢人!到现在都没有用过示波器!工作以来,就没有用过示波器的场合,这次有机会用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是使用中的仪表
怎么看着就是开关电源呢?
不过,这个电容耐压450V,不应该是开关变压器副边侧的,是前级设备所提供的高电压滤波电容?
电源电压存在高压谐波,也不是没有可能。按照22楼做一个吸收电路试试吧。
前端就是接的AC220V
说明这个板子就是开关电源无疑。
如果原厂电解多次损坏,后换电解也多次损坏,一是220V电压严重污染;二是开关管集电极回路吸收回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P:
更换过电容后还没有出现同样故障的。这个电源部分比较简单,就一个整流块,前面好像有压敏电阻、电感,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分不清楚
后续继续观察使用情况。谢谢解答!!!

网友R:
看情况应该是电容漏液造成的,看电路应该不是前段的电源问题,应该是本体开关电源的尖峰电压造成的,注意开关管尖峰吸收回路,增加无感电容吸收回路。

网友O:
建议楼主再并接一只68P的电容,这样会滤出高频部分,保护一下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情况应该是电容漏液造成的,看电路应该不是前段的电源问题,应该是本体开关电源的尖峰电压造成的,注意开关管尖峰吸收回路,增加无感电容吸收回路。
电容本体没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网友J:
回复 楼主:
嗯,示波器检查波形,就像大夫用CT检查病人那样的。一清二楚。

网友S:
长时间工作,温度高,耐压差,容量下降。更换高一个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