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6):
接手一台7.5KW普传 PI7800 正常步骤检查都正常(面板操作),但设置参数为端口V2 时面板不正常,没接电位器,就有频率30HZ左右显示,正常因是0HZ ,接上电位器也无变化,因V1 V2 V3脚在端子下,找不到走线,那位老师有这个的电路图,部分也可以,谢谢

网友A:
运放集成电路坏了,直接换掉试试。

网友B:
用万用表量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试一下,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特难找,表面又有漆,不过还是很感谢

网友C:
估计你这个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