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式电能表红色报警灯亮的原因

楼主(2017-12-06):
(无正文)

网友A:
或者可查看其说明书,根据现场情况判别;刚搜索到的说明是:
通过面板上的红色报警指示灯常亮进行报警;
液晶上的“ 闹钟 ” 符号是报警符号,只要电表出现故障(断相、过压、欠压、失压、失流、电流不平衡、超功率、逆相序)就会闪烁显示。

网友B:
需要通过电表上的上翻下翻这两个按键查找具体报警代号才能知道为什么会报警!

网友C:
用这么一点点电就报警,这个郁闷!
这么电表右上角那个像一个摄像头??

网友D:
哈哈;连摄像头都出来了?
那是红外线接受遥控器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