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6):
BEM200型3.7kW变频器上电报E.OH

如题。温度检测电路简单,我说不处乎十个八个元件,顺一下电路,也用不了多大功夫。
温度检测电路如上图所示,包含温度传感器才8个元件。中间仅用了一级电压跟随器电路,输入为串联分压电路,将温度变化转化为分压点的电压变化。据实测温度传感器的“实时值”与R100分压估算,信号电压约为0.27V左右。实测送至MCU器件3脚的信号值也为0.27V。
奇怪的是,该机上电报E.OH(意为功率模块温度过热),而温度检测电路分明没有问题。用调压器改变该点信号电压值,也是一样。
说明E.OH报警信号,并非温度检测电路所给出。
而可能是有异常情况发生了:比如欠费停机。
有时候,修理者真是无奈。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检修到这里,只有画个句号。

咸庆信
2017-12-6

网友A:
句号先别忙着点,过热报警信号并不一定由温度检测电路报出,变频器报过热,有时是由温度检测电路外围 电路与元器件有损坏或者虚焊引起的,得看CPU相关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即便温度检测电路正常,CPU监视电压也正常,如果CPU报警输出引脚与相关电路有问题也可能报警或者CPU异常 损坏也是有可能。故障汇总电路与逻辑电路有问题也可能报警。考虑问题要全面,要尽可能,报故障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能下手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献丑了,请咸老师批评指正。
 采样 检测 经过故障汇总电路与逻辑电路-CPU-温度保护电路。。。

网友B:
  1楼师傅说得也有道理,想看到咸老师最终的排查结果。用户真的欠费了吗?

网友C:
也许是eeprom里的数据乱了

楼主:
楼上的回复说得都有道理,赞!我说的是比如欠费停机(机率不低),其它就如楼上朋友所说原因:误报(检查报警电路不彻底),数据错误,或其它原因。如果用一个原因画句号,有过于武断之嫌。谢谢各位参与!

楼主:
另外,碰到报0L1,报OU,LU,面板不能设参数,表现更为奇怪的故障现象,大部分是重刷数据修复,多数已确定是欠费停机所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碰到报0L1,报OU,LU,面板不能设参数,表现更为奇怪的故障现象,大部分是重刷数据修复,多数已确定是欠费停机所致。
请教咸工,我的烧录器在拷贝数据的时候,有时候拷贝的不全,连续拷贝几次,每次的数据都不一样,请问是不是烧录器有问题啊?

楼主:
可能是插座接触不良所致。注意清洁器材引脚使之接触良好。

网友E:
“欠费”停机,想想都“可怕”,没想到还有如此普遍,给出的代码又是借用。
含接插件的电路,时间较长或环境不良、信号较弱时,可以考虑或优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