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6):
伺服回原点指令DZRN执行时触发左右极限就停止了,这条指令一般怎么用,大佬们
一般用什么方式回原位

网友A:
什么plc,具体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plc,具体型号~
值得跟踪下,求高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三菱3u 信捷类的plc

网友D:
原点开关的位置肯定是在左右极限中间,你把原点开关装到左右极限的外面去了,当然就不行了。
如果是没有动就报警左右极限了,就是左右极限开关的触点类型反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原点在左右极限中间,回源点时候会往左或者往右移动触发极限,回原点指令我加了左右极限限制,这时回原点指令会停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原点的方向是否定义对了,
原点开关开关的类型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点在左右极限中间,回源点时候会往左或者往右移动触发极限,回原点指令我加了左右极限限制,这时回原点指令会停止
不要用极限停止,到了负极限之后结束回原点指令,执行一个正方向指令,等过了原点信号后结束指令,再执行回原点指令

网友E:
回原点前先让伺服往反向跑到极限位置(DDRVI指令),碰到极限开关后就可以执行回原指令了(DZRN驱动条件就不要串入左右极限了)。。不管伺服停在哪个位置,这保证你每次回原点都能成功。。

网友F:
我刚使用过把极限连到两个特殊继电器上具体可以查到那两个。然后执行那条指令就行了碰到极限他会自己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