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6):
请教下这个怎么控制分类?

网友A:
哦,三菱的早期的学习软件啊,很多人当年也是学这套开始的

网友B:
是说大小分类吧,可能是由分别接于X1、X2、X3的传感器区分。

网友C:
菜鸟路过,不懂帮顶。。

网友D:
每个传感器给它一个辅助继电器,检测到大部件就要把小部件的传感器断开,如检测到X2,断开X3,检测到X1,就断开X2 X3 。同时检测到哪个部件就断开它前面的(比它小的)推出机构,通常后面的断开前面的,即检测到Y6就断开Y5,Y7就断开Y5 Y6 。

楼主:
程序写成这样子,在原控制规格的基础上加了机械手自动供给、到控制规格指定的数量后Y20-Y22的灯亮和Y23的灯亮部件掉下去。

新手上路,有什么建议?请多多指教!

网友E:
最好标明注释,方便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注释怎样标?

网友E:
图上第一个笔状图标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

网友F:
有标准的程序,可以下载试一下,然后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