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70

楼主(2017-12-06):
一通电报POF功率器件报保,是什么原因,模块拆下来了

网友A:
深圳品牌,以前用过,感觉也还可以,问题我就不回复了,因为好久没接触过了

网友B:
1/森兰SB70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具体哪个主板型号?
2/Er.FoP(12),说明功率器件保护。
原因如下:输出有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重新配线;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检查并重新连线;电机与变频器连线过长——加输出电抗器或滤波器;22kw及以下机型制动单元过流——检查外部电阻阻值及接线;有严重干扰或变频器损坏,我也不知道咋整了,寻求服务?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C:
有三相检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