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6):
请问各位大神
求助:如何用U盘将pro face GP-4501TW中的工程数据拷出来?

网友A:
1.左上角右下角交替摁,选USB STARTING,选择UPLOAD.

2.U盘插电脑,打开Pro-EX软件,选择传输工程-Memory Loader-创建工程文件。

以上都是建立在人机程序没有密码的基础上。

GH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為什麼會顯示失敗?

請指教;

网友B:
设有密码了吧?

网友C:
你好  怎么创建配方

网友D(2019-05-21):
回复 网友A:
老哥,你好,我用的触摸屏是Proface的AST3501-T1-AF,插上U盘(已经格式化过,格式为FAT32)然后USB启动提示RAAA014:USB启动失败。
把触摸屏里面的程序读出来真的是这么操作么?能不能用COM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