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7):
   楼主从来没有负责过稍微大型一点的项目,设备用到的电机都是个位数,很羡慕那些动不动就控制几十个电机的大神们,几次面试都会被用人部门卡下来,有一次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他们现在正在用西门子控制二十多个伺服,前两天去其他部门看,一个设备用了40多个伺服电机,用的是研华的板卡控制的,调试界面显示是modbus控制界面。还有个同事当前项目十多个电机,问他怎么控制的,他是用了两个信捷可控10轴的那款plc,一个触摸屏实现的。在此想咨询一下大家,如果电机数量多,十个以上甚至几十个,大家都是怎么控制的,能否详解下原理,谢过了!

网友A:
呵呵;大型PLC都有对应的多通道定位模块,4路 8路甚至16路的都有;所以只要不计成本,控制几十轴也不是个事;
另外就是用通讯的方式控制的,这个伺服接线上面会方便很多,但伺服要专用的型号,PLC也要有对应的功能或加功能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大型PLC都有对应的多通道定位模块,4路 8路甚至16路的都有;所以只要不计成本,控制几十轴也不是个事;
另外就是用通讯的方式控制的,这个伺服接线上面会方便很多,但伺服要专用的型号,PLC也要有对应的功能或加功能模块;
貌似数控系统都用通讯连接了呢

网友A:
国产KND 广数这些数控系统普通的也是用脉冲控制的;

网友C:
一般轴多了  方便接线的方式是用通讯,不过你得对设备的通讯相关技术熟练运用,不然也很头痛。

网友D:
多轴超过4轴的话建议走总线控制型为佳,例如施耐德M251的CPU通过总线控制28个伺服电机,

网友E:
多轴走通讯控制,三菱常用的SSCNET 伺服系统控制网络连接通讯型的伺服。
现在还多个新的CC Link IE Field Basic,通过PLC自带的以太网口连接伺服。

网友F:
西门子带T字的PLC就是专门控制伺服用的,能连接几十个轴。而西门子还有一个控制器叫simotion,据说能连100多个伺服轴。

网友A:
三菱新款的MR-JE-C支持CC-LINKIE,一个网络中最大支持64台;

网友G:
如果多个伺服要联动,用什么方式,通讯有延时

网友H:
回复 网友F:
SIMOTION D  面对运动控制的一个控制器只需要一根通讯线就可以搭建完成 DP CAN总线  Etherne
目前有D445 好像200个也行 最厉害的是以色列的ELMO 那叫一个牛

网友I:
通讯的控制几百个伺服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H:
我就特羡慕西门子的SIMOTION控制器的应用。我不会。嘻嘻

网友D:
超过4个以上伺服电机,还是总线通讯接线简便,参数访问自如,系统整合性能好

网友J:
总线的比较方便,也好控制

网友K:
多轴还是考虑PN,CAN,CC-LINK等通讯控制,当然,不会有圆弧、直线插补,有的话,只能用更高端的位置控制器了。

网友L:
很多方案的,多轴PLC,多轴运动控制系统等,现在有支持EthCAT的伺服或者其它通讯协议的伺服更方便了

网友M:
最多用过三菱运动控制器控制24台伺服,控制注液量,用光纤通信,不过程序都是一样,一个伺服搞好,别的也一样,就是轴号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