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7):
哪位大神有三菱plcfx3u和三菱变频器e740通讯程序,能发我一个,只要频率能在触摸屏上设定就行。749930642@qq.com。

网友A:
FX3U的直接有变频器通讯专用指令的。

网友B:
FX2N需要用RS指令编写;
FX3U直接使用IVBWR指令就行了;

网友C:
用RS指令,走Modbus RTU协议即可!

网友B:
晕;放着现成的三菱功能指令不用,用RS干吗?
又不是变频器是非三菱品牌,那不支持了没办法只能用RS;

网友C:
用RS编写出的程序通用!即便不是三菱变频器,只要稍微改改参数也可以应用到别的品牌变频器!什么IVBWR指令我从来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RS编写出的程序通用!即便不是三菱变频器,只要稍微改改参数也可以应用到别的品牌变频器!什么IVBWR指令我从来不用!!!!
你是通讯高手,他是新人,还是简单容易好点,等他熟悉了搞高端的。

网友B:
三菱的这些与变频器通讯的功能指令也只适用自家的变频器,而且也是FX3后才开始的,FX2N还需要花几百大洋加一个ROM功能扩展卡才能实现;
既然有了这个简便指令,为什么不用呢?
换非三菱变频器时可以再用RS指令呀;

网友E(2019-01-2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2ODQzOTY2OA==.htm
做了一个案例视频,FX3U与E700变频器通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2020-07-30):
回复 网友E:
请问下:触摸屏怎么设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