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怎么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7-12-07):
触摸屏型号是545-0CC10。TP270。老款的触摸屏。查了一下手册,通信口没有电源,MPI电缆不能直连触摸屏,只能用CPU的DP头转换,从CPU取电进行通讯。现在我链接好的,触摸屏也设置好了,但是就是通讯不了,连不上触摸屏,大家看看是我参数设置错了,还是触摸屏通信口烧了。谢谢大家

网友A:
通过cpu转换,是不是要看cpu是否支持路由功能?以前给tp270下过程序,具体型号忘了,最初只能用mpi,记得当时连上后按提示进行了升级,之后就有dp连接选项,我当时用的好像是cp5711连接器直接联的屏,也是usb那种。刚才看了下,和你屏应该一个型号,如果你的连接器支持mpi,应该不用通过cpu转换

楼主:
好像这个老款的屏,端口没有电,必须用CPU转换,但是用CPU还是连不上

楼主:
大家看哪里的问题呢。。会不会是国产MPI的问题呢,我这个国产的MPI,链接西门子MP270等触摸屏都可以通讯呢

网友B:
这种屏用232的应该可以连。

楼主:
回复 网友B:
232可以连接的,连接到IF2可以正常通讯,但是平常下次程序的IF 1B口,怎么搞也连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直接买个TP270的下载先多好呀,你这样我没接过,但我买的线一直在用,没啥问题好的很,。。。。MP系列的可以用网线了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