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7):
DZRN回原点指令方向怎么控制,老是触发左右极限停止

网友A:
回原点指令不要把极限信号串入:因为回原点有碰到极限反向运行找原点动作,你中断了指令找个毛的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条指令好像没有搜索原点功能吧

网友A:
ZRN是需要明确知道在原点一侧往近点狗运行,遇到近点狗低速运行一段距离到原点;
DSZR是自动找原点遇到极限反转,遇到近点狗减速运行一段距离到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zrn要先确定方向是吧,程序上一般不串极限是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串极限,因为过冲导致损坏就不行了!
此时需要报警提示人工处理!

网友B:
zrn碰到接近开关就减速 离开接近开关就停止,方向是唯一的。

网友C:
ZRN是不带原点搜索的,要用DSZR指令,并且极限要接入PLC并控制对应的特殊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dzrn 指令你们一般怎么用,回原位时的方向相反,就触发左右极限停了,有这指令的范例吗

网友D:
你这是弄了几个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2个电脑,密码忘了

网友E:
我觉得ZRN指令用在转盘原点回归就比较好,不用担心超出限位,如果有左右限位的,最好用DSZR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