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该激光的缺点

楼主(2017-12-07):
我们公司想做一个纸片冲切的非标设备,有小领导找到了他朋友来做。他朋友介绍我们用激光来切纸,他们说这种激光可有在一定范围内编任意图形都能一下冲出来,就像我们96个圆片的托盘,他们只要冲四次,每次可以冲24个,11秒就能冲完96个纸片。他们介绍说这种激光是无易损件,质保期10年。我们小领导让我做了这激光冲片和传统模具冲片性能对比的报告给大领导,报告中有写传统模具一年要多少维护费用,而激光10年都不要维护费,还没有任何缺点,大领导一看就很怀疑,说不可能什么缺点没有吧,但还是通过了这激光切纸方案。但我一个朋友说他们切铝片的激光机镜头是易损件,要经常更换,而且价格很贵。后来了解到他们的激光是像激光雕刻机那样一个枪头的,和我们这种不同,但我们这激光在网上查不到,请问有哪位大神公司有类似激光,能否告诉我这个激光是否没有易损件?

网友A:
激光发生器那个是有寿命的,地球人都知道:也就你不知道罢了

网友B:
他们介绍说这种激光是无易损件,质保期10年?你们就分期付款。10年付完......

网友C:
激光无损?
我们公司激光裁布的机器,1年就要换一次激光管,更别说激光镜片了

网友D:
使用的气源都是有成本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幸好我们还没签合同。现在是小领导的朋友给我们做非标设备,然后他们说保修一年,但激光厂家会给我们免费维护十年。我要是没问清楚签了合同,到时一年保修期后出了问题,就是我跟激光厂家扯皮的事啦,公司的水很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你们公司激光裁布机的操作工要不要穿专门的防护服之类的,这对人体影响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我们那小领导坑我啊,我那对比表是他怎么说我怎么写的,但向大领导汇报是我汇报。小领导说那传统冲压的方案有气源费用,而激光那方案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你们公司激光裁布机的操作工要不要穿专门的防护服之类的,这对人体影响大不大
防护服倒是没有,倒是手指很容易烧伤,激光经过的地方,放一本书,立马一个洞,你说穿透力强不强

网友C:
不过你裁纸,激光功率应该不大,否则纸会烧起来的

网友E:
你说的那是激光切割机,我们单位也在做,激光机激光器有多种,你这个用到的是co2的激光器,有波离管的,这个寿命短,经常用有一年寿命就不错了,国产金属管的,里面充了co2气体,用完了可以充气再用,但里面电路故障率高,进口的寿命长,但价格贵,正常情况用个几年,再充气还可以用……这个在市场上来说是比较成熟的,关键是你加工的产品性价比如何?知道纽扣上的字吧,这个就是这种激光机加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你们公司激光裁布机的操作工要不要穿专门的防护服之类的,这对人体影响大不大
肯定没穿防护服,加工区域肯定做到安全防护,工作时候手肯定要离开该区域了,看你图片那个确实用激光机方便,他们做纽扣标刻的和你的差不多,一盘放上去很快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激光无损?
我们公司激光裁布的机器,1年就要换一次激光管,更别说激光镜片了
你这个用的是玻璃管激光器吧?进口金属寿命就长了,但价格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还是不清楚是什么激光,这是非标定制厂家去激光厂家打样的图片,所以想问下大神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激光,是不是像非标厂家说的那样

网友F:
百度查了一下,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刀模激光切割机?
网上说的都是CO2激光器,这个易损件很多的,透镜、反射镜、喷嘴等;
而且CO2激光器运行还要发生气体。
光纤激光器安装和维护就简单多了,就是不知纸板是不是合适的切割材料。
YAG固体激光器的使用换灯管麻烦,优点是价格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到时去和非标厂家谈合同的时候就问清楚他们这些问题。他们有发打样视频,一下可冲出四个片,他们说在大约在10*12cm范围内不管编什么图案或多或多少个圈,都能一下冲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原来工艺是一个人冲一大叠纸片,然后三个人将纸片摆在模板上,然后再拿去烫片机上烫好,效率很低,要是新手摆片再低,如果激光切纸理论上可以顶替7个人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到时去和非标厂家谈合同的时候就问清楚他们这些问题。他们有发打样视频,一下可冲出四个片,他们说在大约在10*12cm范围内不管编什么图案或多或多少个圈,都能一下冲出来。
切割范围跟振镜场镜有关,根据你工艺需要,这个是激光器固定,工作台也固定的,软件上画出任何图形都可以加工,还有一种是激光器固定,工作台可以根据你画的图形走动的(如数控车床)这个加工范围就很大了,现在光纤激光器都用在切割铁板上了,如1,2毫米厚的铁板随便割,切割面平整,取孔,不规则切割,很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百度查了一下,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刀模激光切割机?
网上说的都是CO2激光器,这个易损件很多的,透镜、反射镜、喷嘴等;
而且CO2激光器运行还要发生气体。
光纤激光器安装和维护就简单多了,就是不知纸板是不是合适的切割材料。
YAG固体激光器的使用换灯管麻烦,优点是价格便宜。
切割纸肯定只能用co2激光器,光纤激光器是用在金属上的,比如切割铁板和在上面标刻图案……金属管的co2激光器国产的质量不行,进口的质量好寿命长……

网友G:
你最好把该设备相关资料拿过来研究一下
我们以前激光切割玻璃设备寿命还是可以的,用了5年整机没有任何维修。
小鬼子的设备。

网友H:
来啊来,谁告诉你激光头不是易损件啊,服装行业的图案切割就是激光机,这个虽不用经常换,但是寿命是不算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非标设备厂家是打算激光头固定,然后工作台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标制造厂家说是松下的产品,质量应该还算可以吧,他们去打样过,说切出的纸片边缘不会发黄,也去了国厂大族激光厂家打样,切出纸片边缘就有点发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标制造厂家说是松下的产品,质量应该还算可以吧,他们去打样过,说切出的纸片边缘不会发黄,也去了国厂大族激光厂家打样,切出纸片边缘就有点发黄
松下有做激光吗?你百度一下,绝对找不到……国内大族激光比较有名和成熟了……特殊行业专业非标设备的如果采用进口金属管的质量也不差,如果说它下面移动的采用松下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那是有可能的……

网友I:
普通的激光CO2的那种便宜 楼主让厂家买德国通快 或者美国IPG吧  这种固体的确实耐用 寿命10年应该没有问题 一般只更换空气压缩机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是找不到,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我跟厂家沟通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弟你们进口激光什么牌子,发来参考一下

网友H:
边缘发黄是功率没调好吧,你打个样板,估计人家有时候不帮你调机的

网友E:
进口没有你这种成套设备的,非标设备,激光器采用进口的,机械做工好点就行,进口激光器如美国新锐的就不错……

网友J:
激光可不是免维护的,镜片,过滤器等。

网友K:
要切割复杂形状变化多的纸片用激光还是有优势的
只是激光切割实际也是靠高能量高热去烧, 有烟雾, 易燃物要防止燃烧起火, 边线有烧的痕迹。

网友L:
十多年近二十年差不多就开始接触 激光刻字,也没听说激光没有易损件这一说

网友M:
损耗是每个设备都有的,不可能没有的,这种道理,就算是不做机械的人都知道,当然是懵不住老板了,所以要尽可能的问清楚了之后再汇报,不然怎么掉坑里的都不知道

网友N:
他人的介绍,往往只能做参考,尤其是商家或接业务的,因此仍需要自己做些必要的了解;而倘若没有使用经验,有可能注意不到重点或细节,事前做些比较是不错的。
看回复,易损件的情况,可能与使用的器件、设备使用情况等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M:
兄弟说得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K:
看视频切四个小圈烟雾都有点大,到时一次切24个估计会特别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视频切四个小圈烟雾都有点大,到时一次切24个估计会特别大。
要安装专门吸烟的风机,注意它不是一次24个,而是一次一个连续工作24个,只是速度快而已,形象的说你用笔画圆,一个一个画上去,激光标刻就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O:
任何设备说无易损件和零维护费用能信?不过是销售业务人员的推销技巧而已。

网友P:
看来这个宝贝离我还很远,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宝贝

网友Q:
激光水很深的,没易耗件不可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