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7-12-07):
老师们,台达变频器,vfd022m43b可以接220伏电源输入吗,我曾经用过一款是可以,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接,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A:
肯定不行,面板上不是明确标着的吗?三相380可以用……单相220v有的卖的,换个型号……

网友B:
肯定不行,不用考虑

网友C:
呵呵;不可以;
接AC220V以后显示LU;

网友D:
电压等级差太多了,不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那款电压应当就是AC220V的;
台达的380V的你接AC220V只会低压报警,连按键都不能操作的。参数的也不能显示;
三菱的则是可以调节参数,不给运行信息就没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们,台达变频器,vfd022m43b可以接220伏电源输入吗,我曾经用过一款是可以,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接,谢谢老师指教
上面不是明确了380V的吗?怎么能用220V

网友F:
你要明确,严重不行,不能乱来,

网友G:
不可以的。

网友H:
22kw的应该都是380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22kw的应该都是380伏的。
是2.2kw好吧!

网友C:
哈哈;M系列是小功率才有的;22KW是没有M系列的;

网友I:
这种变频器实验证明不可以使用220V的,不过你也可以接上220V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呵呵;不是接AC220V电源的照片都贴上了;

网友J:
标牌说明确了,380v

网友J:
台达变频器,用的不多

网友K:
正面印有字2、2千瓦,460伏。你第二张图,R、S、T/L1、L2、L3输入380伏。

网友L:
220V电源很方便取到,楼主有这疑问接上看一下不就清楚了,会报警不行!

网友M:
你要用220的,在买的时候直接选型220的就可以了,你这个面板上很明显的不是用于220的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