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择可以?

楼主(2017-12-07):
3相,电流1000安,使用两根300电缆并联使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这个最好用母排,你用这个电缆电流载流量还是足够了

网友B:
供电距离?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D:
足够了,没问题。。。

网友E:
距离,环境,敷设方式都是相关联的。单就载流量来说是够了,但余量也不大。

网友F:
短距离是没问题的。

网友G:
距离不远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我们这边有台500KVA的变压器出线就是两根电缆并联。

网友H:
1000A是最大电流、还是长期工作电流,是计算而来、还是有样本参照。
300电缆是几芯的,其外径已较大,可能有一定的施工难度,需事先考虑施工环境和施工路径。

网友I:
这个不是直接为一句就是能回答的,里面还有许多的条件,要按照载流量那是肯定够了。。。

网友J:
看环境,距离等.短距离应该没问题。

网友K:
这么大的线应该是单股线了
双拼300的只要距离不是太长没问题!
还要看看敷设方式

网友L:
300的电缆够粗,不好安装敷设。费劲了。

网友M:
才1000A,两条300的并联没压力,以前做过一条压延生产线,也是这么做的,电流比你大的多了,至于施工,走线缆坑槽,施工没难度,线坑槽做好排水设施

楼主:
距离50米,走桥架。施工难度较大。

网友N:
单芯的好施工些,要不然太费劲

网友O:
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P:
可以,接头处按压结实

网友Q:
也要区分岗位,特别重要安全岗位还是用母线

网友R:
就电流来说是足够了的!

网友S:
够了,还有个距离问题。

网友T:
看具体敷设方式和工作环境温度以及线路距离。2跟300平在理想状态下1000A没问题,但如果考虑上述因素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紧张了。

网友U:
看距离,不远可以走铜排呗 。

网友V:
正常情况肯定是可以了

敷设方式,土壤还是空气?
是否有和其他设备电缆并联敷设?
电缆的具体类型单芯还是3芯?
距离多长,施工是否方便?

网友W:
1000A的电流明显只有进户母线才能达到,单台设备或者局部供电都难以达到,作为进户母线必须采用铜排,普通的电缆难以长时间承受如此高的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