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L300P变频器二极管型号求助

楼主(2017-12-07):
各位大哥,现接手一台日立L300P变频器11KW。测量模块已坏,三相输入S对正负开路,另两相正常,输出对正负也正常,拆机发现图片中二极管烧了,二极管什么型号都不知道,求有知道的大哥告知,谢谢!

网友A:
这板子进过水了吧,进过水的机子最好不要修了。可靠性不高。二极管可以选用UF4007快恢复二极管,基本通用。另处,你的整流部份是一体化的HGBT,也要换掉呀!并且必须在确认驱动电路的六路波形都正常才可以更换,否则你上去新的IGBT会再次烧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子没有进过水,是织造厂用的,灰尘大很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