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E740模块拆除后怎么通电?

楼主(2017-12-07):
(无正文)

楼主:
直接上直流电,没显示,驱动没电压,右下角的发光管亮的

网友A:
有一个单机测试用的电源端子

网友B:
上直流电

网友C:
应该用交流380

楼主:
模块拆了怎么用交流电?直流电直接上pn没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块拆了怎么用交流电?直流电直接上pn没显示
板子的左下角有4支二极管,楼主有没有仔细研究一下那4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