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变频器AC70

楼主(2017-12-07):
伟创变频器的二极管坏掉,导通。没坏的,都不导通,标记是Z,应该是二极管,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求大神。

楼主:
有人吗?,真的没人吗?

网友A:
大哥Z表示稳压管不是二极管,二极管是D

网友B:
拆下量,用指针表。二极管档。不明白工作原理,小心扩大故障。

网友C:
如果是并在模块触发极的,一般是18V双向保护二极管。

网友D:
用排除法吧,有IC,有电容,有贴片电阻,剩下的试一试

网友D:
让厂家发一份图纸或者让他们给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让厂家发一份图纸或者让他们给出
厂家不可能给你图纸的

网友F:
就是18v或者16v双向电压快速抑制管,1.5w,国产变频器上台达用的比较多。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谢谢给位,双向18v稳压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