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7):
现场富士变频器,型号,样子如下图,容量应该是45kva,启动30kw给水泵供大楼生活用水。设备据说已经运行了将近10年,前段时间换了泵电机,之后正常运行了不到1个月变频器出现时不时故障跳闸(用户说显示过流),导致生活区停水。故障后启动也能正常运行,但是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变频器又会故障自动停机。

过去看了,用户100%认为是变频器寿命到了(使用10年),要求换新,但公司希望我能恢复。富士变频器之前没有用过,富士官网找不到该型号系列变频器(应该已经淘汰停产了吧)。
熟悉富士变频器的朋友们:
1.大概判断此变频器是不是坏了?
2.有必要让这样的变频器继续服役不?(用户坚决要换,我又不熟悉富士产品,官网找不到此型号资料,不想维修。假如变频器没坏,简单增大一下过流参数能解决,有必要下功夫研究吗?)

我意思:确实淘汰产品,用户又坚决要换新,我就没有必要下功夫找资料研究它了。友友们给些建议。
您认为……

哪位手里头刚好有此变频器资料,方便的话上传一份。

原来水泵电机没有看到,但确定是30kw。目前刚换上去的电机铭牌如下:

网友A:
看这情况是不是先看看泵电机是不是匹配吧,以前运行十年不出问题,换完泵一个月就出问题了,看这情况是不是先看看泵电机是不是匹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匹配的电机无非就是功率这个参数了,更换的也是30kw,不过与原电机不是同厂家,细微差别应该有,但不至于运行期间过流吧!
我在想:能正常完成软启动,工作过程中基本都在50HZ以下低频供水,会出现过流?

网友B:
10年应该问题不大   还是叫熟悉维修变频器的给看看吧

楼主:
能百度到此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C:
P11的后继者F1S也停产了,现在上F2S了。

网友D:
是潜水泵吗?如果是潜水泵,重点检查整个主电缆,我遇上过也是生活供水的,工频没事,变频跳故障。我让他们换了根新的电缆就没事了,因为我用机械表10K档测量发现有轻微摆动漏电!不细看都看不出来!潜水泵那根电缆不要有接头。接品一定处理好。要下班了我没细看。打忧见谅!

网友E:
P11S本来就是轻载型的,换成37KW的应当不会有问题;

网友F:
观察显示电流多少?测输出电流是否平衡?电流,频率,电压变化,分析数据。

网友G:
换的水泵功率是一样的?
还是看看实际情况在分析吧1!

网友H:
楼主  人家要你赚钱你还不乐意

网友I:
看看报过流时电流多大。

网友J:
根据描述,由于不确定何时跳闸,估计是在启动时候跳闸的,建议从这个方向去看看,或者把加速时间改长点看看

网友K:
泵电机不是变频电机吧

网友L:
硬件上更换电容,电解电容都更换。

网友M:
原来的电机坏了吗?如果坏了造成电机损坏原因是什么?确定下机械部分有没问题,泵的轴承,及泵安装是否同心,是否震动,再查电气部分。变频器应没问题。

网友N:
看时间,电容应该到期了

网友O:
时间长电解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P:
看前后电机的极数是不是一样

网友Q:
一般检查管道的止回阀。

网友Q:
回复 网友H:
若果有加压水罐还要检查里面的安全气囊是否破和保护气压是不是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让我知道了该产品历史。

楼主:
回复 网友Q:
感谢大家帮助!
更换变频器已经决定了。打算使用ABB的变频器,对于这样的泵类负载,变频器选择同档容量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R:
参数和电机功率设置一致

网友S: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
更换变频器已经决定了。打算使用ABB的变频器,对于这样的泵类负载,变频器选择同档容量应该没有问题吧!
是否需要考虑配套电阻器,滤波器,电抗器。变频器本身是否自带制动单元?推荐一个质量不错的品牌上海鹰峰

网友T:
选择ABB最好大一档,ABB的模块偷工减料,富士的模块容量留的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