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7):
报GFF故障大家基本会不加思索回答霍尔故障换,或拔掉霍尔线试机,我就是把掉霍尔坚持用了不到一礼拜,今天突然又报GFF,大家看又是那里坏,越具体越好!

网友A:
GFF一般都是表示接地故障吧,应该没有记错

网友B:
有可能主板有故障

网友C:
电流检测电路,尤其是电源板上的与霍尔有关的电流检测电路与采样电路要看一看。

网友D:
拿回去把主板修修。

网友E:
电流传感器,还有调理电路,还有CPU板上的越限电路。

网友E:
台达的电流回路是个头疼的问题,可以说占40%左右的故障,应该是设计上有问题。

网友F:
台达变频器国内名气不小啊

网友G:
反正和电流检测有关

网友H:
一般主板有问题几率大。

楼主:
接修后插回霍尔GFF消失无影无踪!再检查霍尔也正常,倒是操作面板按键由开始勉强有效到最后彻底失效,外端子启动信号也时有时无,在一次外端子正常启动时“啪”的一声掀起一层尘浪,事后检查2条上下桥的1单元模块报废,对应驱动门极就坏2个瞬态二极管,更换后驱动单独测试正常,按键无反应是转接板的问题,更换通讯口后正常,至始至终再也没报过GFF,PC929报出的是OCC故障,一般报GFF接地故障都会想到霍尔或主板,可台达说明书对GFF故障包含模块,电缆,电机。

网友I:
用富士,abb都好用 ,台达不好看说明。

网友J:
主板上电容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是电容内阻变大引起的,这是隐性故障

网友J:
还有驱动板

网友K:
上周接到一台报GFF故障机,1.5KW。清理散热风机絮状物灰尘,上电就正常了。是不是有时电源电压低也引起这个故障?